[笔记本电脑]
无图盲修TPN-W136 17892-1N主板无公共点电压

楼主(2021-07-08):
无图盲修TPN-W136 17892-1N主板无公共点电压

今天修到一块TPN-W136 17892-1N主板无公共点电压,在网上查了一下也无任何图纸点位资料。无奈只能盲修。

    先测各个电抗无短路现象。再加电测量关键点电压。

    维修电源调为20V,加电测试发现已过保护隔离电路,到达升压降压BQ25708的1、2、3脚。但是通过PQ4406和BQ25708的22脚没有12V左右的二次公共点电压输出。

    根据BQ 25708的基本工作原理,只要1、2、3脚有20V的电压输入,其28脚就应该6V左右的基准电压形成,此基准电压直接提供给BQ25708的7脚作为芯片内部的偏置供电,同时经过经过两个精密电阻分压后提供给芯片的6脚作为输入电流限制输入阀值,在这些管脚电压作用下就会从芯片的29、31脚和26、24脚输出驱动信号使PQ4401、PQ4402和PQ4406、PQ4407开始震荡工作形成12V左右的二次公共点电压输出。
     经过加电测量发现芯片的1、2、3、28、7、6脚电压均正常,但是29、31、26、24脚没有任何信号,初步判断为芯片损坏,可是手头上没有BQ25708芯片,只有一块IBM T470(NM-A931)的料板,上面正好有一个BQ25700芯片,查找两个芯片的管脚功能框图

    BQ257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Q25708

       比较两个芯片的管脚功能框图发现管脚功能除了5脚之外基本上一样,但是BQ25708的5脚没有用为空脚应该没有影响。就试着用BQ25700代换BQ25708。

     参考NM-A931的图纸

    板子上的PQ4401、PQ4402和PQ4406、PQ4407 管子一次相当于图纸中的PQ101和PQ102

    代换后加电测试,竟然触发正常了,说明可以用BQ25700芯片代换BQ25708。

网友(2021-09-27):
3V,5V待机芯片型号谁知道?

网友(2025-05-14):
不充电会影响好多的

网友:
25700代换不会降频?

网友:
没有降频。工作正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