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惠普笔记本修改DMI工具wndmifit2.14

楼主(2021-07-08):
惠普8570P 亲测成功

应用信息
使用wndmifit工具刷写DMI信息
开机提示“Product Information not valid”。问题在于主板缺失DMI信息,需要更新DMI信息。

2011年平台及之前的商用笔记本需要在DOS环境下使用NBDMIFIT 工具进行写入。2012年平台后的商用笔记本在Windows系统中运行Wndmifit。本文讲的是2012年平台的Wndmifit。
Wndmifit刷写DMI信息方法:
1、打开wndmifit文件夹运行wndmifit.exe程序。

说明:Product Name选择产品名称。SKU Nunber就是Product 一串以#ABA或#AB2结尾的编号。TMP选择Off。Asset Tracking Number和Serial Number可以填一样。这些信息可以在电池下面和内存插槽下面找到。
2、填写好后可以点击“commit only”会弹出写入的信息,点击确定提示写入成功后,重启电脑就发现开机不再有“Product Information not valid”信息了,在BIOS里也能看到写入到信息。刷写好DMI信息你就可以对AMT进行设置了。
常见问题:
运行wndmifit的时候提示:MPM is not unlocked。

此时需要使用SMC.bin文件对MPM解锁。
二、使用SMC.bin文件解锁MPM
运行wndmifit的时候提示:MPM is not unlocked。既MPM没有解锁无法刷写BIOS。

对于2012年的商用笔记本,会有两种UUID类型。
第一种:32个F的UUID,此类UUID会有专用的SMC.bin文件用于解锁,我提供的工具里有这个SMC.bin。
第二种:随机序列的UUID,此类需要记录UUID升级到2LS,2LS会再升级到3LS根据UUID 生成SMC.bin文件用于解锁,对于这种情况的解锁还是找售后吧,要么你就自己烧制一个BIOS芯片。
使用SMC.bin文件解锁MPM的方法:
准备一个FAT32格式的U盘(U盘容量最好在4G以下)。将SMC.bin拷贝到U盘中的根目录, 将U盘插入笔记本USB2.0接口中,同时按住笔记本键盘上的方向键的“向上”和“向下”以及“Windows徽标键”(共3个按键)不要松手, 按电源开关开机。
如果SMC.bin文件识别成功屏幕会有提示按“Enter”键载入,当出现“SMC……Successful”字眼时说明导入成功,即为解锁成功,建议按F10键进入BIOS,设置“Reset BIOS security to factory default”进行BIOS恢复出厂设置。
解锁后开机屏幕会出现下图所示的错误及笔记本信息丢失:

说明:第一个错误需要设置一下AMT,设置需要载入brand12,见工具里的Brand12文件夹。第二个行文字代表的是MPM的状态,每次开/关机改变一次笔记本的电源状态,数值都会增加1。改变电源状态包括拔出/插入电源适配器和拔出/插入电池(关机/重启电脑不会改变)。当数值增加到10时MPM会被自动锁上,此提示也会消失。所以你在解锁MPM后在这10次机会里要运行工具刷写好笔记本的DMI信息,设置好AMT,不过一般用个一两次也能把笔记本弄好了,不想见到这个提示了你可以不断重复的关机拔电使状态积累到10即可消失,而MPM也会锁上。解锁成功后需要先写入DMI信息再设置AMT。
常见问题:
如果运行SMC.bin解锁,屏幕提示”SMC COMMAND FAILURE”。

1、请确认UUID是否正确,可能此SMC不适合你的笔记本。2、尝试使用不同品牌的U盘,且U盘的容量最好小于4G,U盘的格式需要格式化成FAT32,请把U盘接在笔记本的USB2.0接口上。3、把主板BIOS更新到当前的最新版本。
如果按照给的方法操作了电脑没有任何变化,连错误提示都没有,那可能是你的电脑压根就没找到U盘里有SMC.bin啊!
三、使用Brand12设置AMT
开机时显示红色“Machine is not in committed state!”报错,如图所示,此为机器BIOS设置中与支持INTEL CPU的VPRO特性有关的AMT设置值未设置所致。

2011年平台及之前的商用笔记本需要在DOS环境下运行CPQAMT工具修改。2012年平台后的商用笔记本在BIOS下开启UEFI引导,插入U盘,开机选择BRAND12工具。本文讲的是2012年后的平台的。
使用Brand12设置AMT设置方法:
1、这是官方给的使用说明

首先在BIOS开启UEFI,这个应该很简单,看官方给的步骤2。
2、开机按F9进入引导选项,选择“Boot From EFI File”。

3、选择你插入的U盘设备,回车下一步

4、选择U盘目录下的Brand12文件夹。

5、选择Bootx64.efi文件运行。

6、运行后会出现如下的设置界面,根据提示做出相应的设置即可,如果CPU支持vPro可以选择开启,反之选择关闭。

设置好后电脑会重启应用设置,此时开机红色“Machine is not in committed state!”报错应该就消失了。

补充内容 (2022-10-25 17:08)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YBXzjYc9PosUWNT7oB9h_Q?pwd=cckm
提取码:cckm
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,操作更方便哦

补充内容 (2022-10-25 17:14):
开机红色“Machine is not in committed state!”报错 可以不管,我当时用的8570P修改成功之后重复开机几次后自动消失了

905 Bytes, 下载次数: 167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有点麻烦呢,前面还能的懂,后面那个manufacture mode is unlocked, 不是用官网下载的工具就能刷进去吗?

网友:
版本太老了

网友(2021-08-14):
这个是最新,HP售后用的,只是附件里没有工具

网友:
里面就一個文件,下載地址也是空白的

网友(2021-09-15):
里面就一個文件,下載地址也是空白的,,啥也没有

网友:
感谢,正在找刷写工具,希望能用

网友(2021-11-25):
你是孤儿吗。来骗分

网友(2022-01-15):
我下载了,amtbrand工具之后,解压在u盘根目录,进dos里面dir,怎么找不到amtbrand,我怎么才能找到?

网友(2022-04-08):
引用 网友A:
下载地址在这儿https://www.aliyundrive.com/s/SYEtvCuKrYz

下载地址不能用了,无法下载。

网友:
这东西挺好用 但是要纯净的官方BIOS 不能有DMI SN号 不然改不了

网友(2022-06-26):
2代I5是哪年出来的?

网友:
产生的v更多的

网友:
这个号  我原来找的不能用

网友:
下载地址不能用了,无法下载

网友:
只有一个SMC文件吗?Brand12设置AMT.docx 的文件有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