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技嘉GA-F2A88XM-DS2开机掉电

楼主(2021-07-08):
机子到手测开机就掉电,以为是通病12 vin 跟5vin 结果查了都是2v正常,后来测Q62正常应该是2.5v结果只有1.8v把分压电阻换后正常2.5v不掉电了

网友:
技嘉主板开机掉电有通病的案例,一般就是楼主的分压电阻,楼主方向对了

网友:
高手就是不一样.一修就着

网友:
这效率是真ha

网友:
这个也算是AMD主板VDDA2.5V通病,图片中圈起来的是故障点,有图片大家会看得明白些。

网友(2021-11-12):
正常是1.8V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