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索泰gtx950 显卡

楼主(2021-07-08):
索泰gtx950 显卡 5脚贴片丝印uwsl 的型号 有知道的吗?谢谢

网友:
不好意思 帮不了你

网友(2021-08-27):
位置图片都不提供一张·想帮你都难 不好意思 帮不了你

网友(2021-10-01):
应该是GS7117S5-105-R,还有代码UWRV也是一样吧,GS7117S5没有找到资料

网友A:
如果有个图可能就好找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有个图可能就好找了

已经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