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TPN-W144 18744-1通病分享及备份BIOS

楼主(2021-07-08):
事情是这样的,有一天我上门装机回来,工作台上就放着这台电脑,老板拆的,
故障表现为壳坏了,电脑接电流表短路电流,捡钱活。

第一个通病就是铁盖子下面的几个电容,位置随机烧鸡就完事了。

第二个通病就蛋疼了,就是这个壳,至少我遇到的这种标志的惠普超极本,壳经常坏,
要么是摔过一拆就坏的,要么就是不会拆的拆坏的,一个壳好几百,自己品吧。
这个客户反正是赖上我们了,说是我们拆坏的,呵呵呵,醉了醉了,说多了都是泪。

下面附上亮机图和备份BIOS,

(!!!劝诫各位,拆机之前务必跟客户说壳的问题,要么就准备赔壳吧!!!

网友:
帖子上的不知道添加成功没有,
再附一个备份BIOS

HP TPN-W144 18744-1 16M.rar

网友:
这样的好啊

网友A:
上次我就拆坏了一个,给客户说这是设计问题,他死活不听,就让赔。。。。

网友B:
AB胶就完事了,把轴调松点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次我就拆坏了一个,给客户说这是设计问题,他死活不听,就让赔。。。。

同道中人呐

网友:
胶粘大法,这种壳就是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B胶就完事了,把轴调松点就行

第一次就用得AB胶,轴也松了,用过一段时间又坏了,这次又加了热熔胶,拿烙铁把边上的壳连着胶一起烫匀实了,再坏我也没辙了

网友:
热熔胶根本没用是软的

网友:
这就是做维修的悲哀,客户不会理解的

网友:
我用过各种胶  都粘不住这外壳  用不住~不知道你们都用啥胶~ergo的好几种我都试过

网友:
这种机注意点是没问题的,提前调好角度再去拆,动了D壳那里的屏轴螺丝就不要再开合屏幕了!装的时候也一样!

网友:
没想到这种故障,客户居然要求赔。明天把维修费再提高50.

网友:
电容就舒服了。、

网友C:
我从修IBM390开始就告诉所有送修需要拆机的客户:塑料壳拆开易坏,屏轴紧的多半CD壳已经坏了。先打预防针,免得扯皮!十几年前吃过亏,好在当时有用加长螺丝沉孔垫片来解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从修IBM390开始就告诉所有送修需要拆机的客户:塑料壳拆开易坏,屏轴紧的多半CD壳已经坏了。先打预防针,免得扯皮!十几年前吃过亏,好在当时有用加长螺丝沉孔垫片来解决。

向大佬致敬

网友:
弄之前务必把什么都说清楚。。

网友:
没有拆机前 合盖不顺畅就要说明。拆了螺丝后尽理不要合盖。容易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