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的la-921p有公共点,无待机电流

楼主(2021-07-08):
收到机器后电池能开才机,不充电,接适配器也不触发。拆开后裸板也一样故障,刷两个bios没用,测得公共点电压正常,开机脚有3.3v ,按开机键电流没跳变还是0.00a 更换充电芯片bq24735固障没变,又把两个隔离换了,适配器检测脚2.6v acok3.3v也正常。装电池可以解发上电,又把pq204  205  206更换,然后又发现装电池适配器接口小白灯亮(这时没接适配器)接上适配器变黄充电灯亮,实际没充电电流。这时测得公共点为15v电池电压,(那公共电压去那儿了,这时拔掉电池就全板没电了,)待机芯片周边检查了 acn   acp都有19.5v  公共点对地455也正常,没有短路。还有那儿没检查到,请大师指点,能搞定,小弟愿意绿板献上!!!

网友:
充电芯片4脚电压有24V吗

网友:
接原装适配器有26v  公共点有19.5v

网友:
HP要原装适配器

网友A:
4,11,20脚电压测一下,4脚是AC隔离驱动,11是BT隔离驱动,20是芯片的供电

网友B:
换一下两个隔离管子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一下两个隔离管子看看

隔离管换过了,是n沟道的

网友C:
充电芯片1  .  2脚连线是否通  .   4脚连接的2个电容换一下试试

网友:
难搞的难搞的难搞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充电芯片1  .  2脚连线是否通  .   4脚连接的2个电容换一下试试

充电芯片的,1脚和2脚 是不通的,中间并联着一个电容,且有公共点的时候这两个脚都是19.5V
  电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,11,20脚电压测一下,4脚是AC隔离驱动,11是BT隔离驱动,20是芯片的供电

4脚的Ac隔离驱动为25.8V正常 ,11脚没有电压

网友:
pq204 三个脚电压分别是多少,是有时正常还是一直不正常!

网友:
跟我上次遇到的 24780 一样的。 AC不能用。怎么搞不行。。。 楼主你试试第一管子。短接是不是可以用AC 但不充电。

网友:
hp小头的要用原装电源昨天刚遇见一台用电流表不触发的

网友:
待机条件查下,还有后级是否短路

网友:
又哲腾了几天,现在情况是,接适配器有时能开机,有时不开机,装上电池就能开机,电池有时充电,有时不充电。光接电池每次能开机,我现在想光用适配器,以后不用电池,公共点有电19.5完全导通过来了,插适配器的瞬间有待机电流,但过个五六秒就这了,

网友:
大神666学习了

网友(2021-08-19):
检查EC的适配器检查信号,HP的有中间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