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被拉低2v换了电源芯片一样无

楼主(2021-07-09):
5v被拉低2v 换了电源芯片一样无短路这下不知道往哪查了

网友:
描述不清楚 说了跟没说一个样

网友:
那就找需要这个5伏供电的芯片

网友A:
你这说的是输出5V被拉低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说的是输出5V被拉低了吧

是的哥 管5v的芯片换了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