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P非典型U2不充电

楼主(2021-07-09):
8P不充电,换上测试用的电池后可以正常开机,用测试尾插无法联机,开机起跳电流150mA。看到这里心想显然是U2问题,于是换了个U2,还是一样!心想可能是换的U2是坏的,于是又换了一个,还是不充电,起跳150mA。
看来是不能秒杀了,于是开始测量尾插座子的阻值,结果第一脚就不对了,PP3V0_S2对地阻值只有22,正常是好几百的,然后还是热成像找短路。

原来是射频部分,显微镜观察发现这一块有物理损伤痕迹,一个芯片都碎了。

最后对着图纸确认是SP2T1_EF这个射频开关短路,它的供电是经由L8007_EF滤波后的PP3V0_S2,因此短路后拉低了PP3V0_S2使U2工作条件无法满足,进而导致无法充电。

补上碎的芯片并更换SP2T1_EF后短路排除,重新装上原来的U2后起跳电流正常,可以正常充电和联机。由于PP3V0_S2同时也给USB C快充芯片和其它射频元件供电,还需要测试USB C快充和信号。

总结:
经验固然重要,但如何合理利用经验避免走弯路更为重要。

网友:
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,话说8开始U2很少坏了。

网友A:
直接在短路点上3v电压也行

网友:
这个热成像很方便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在短路点上3v电压也行

这不会把短路的芯片烧坏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不会把短路的芯片烧坏吗?

本来电路里面就是3v电压  其他的不会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本来电路里面就是3v电压  其他的不会坏

我的意思是把短路的芯片烧坏后这个芯片起不到原有功能了。

网友:
很好的,学习了,谢谢

网友D(2021-08-15):
楼主.这个热成像如何使用??我买过但他没有温度追踪功能.你第一张图.如果设置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.这个热成像如何使用??我买过但他没有温度追踪功能.你第一张图.如果设置的?

IR scale里面拖的,调节滚动条到整板都一个颜色为止,然后通电就会显示出来最热的地方。

网友(2021-10-02):
技术好 仪器到位

网友:
仪器很香,思路很细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