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ostro3478电池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1-07-09):
          Vostro 3478充电器可开机,单电池不开机          故障:按下开关指示灯亮,屏墓不显示  LED诊断灯报3 6查询DELL官网为检测到SBIOS损坏,刷写官网合成BIOS测试OK            附上官网BIOS
刷完BIOS会风扇狂转按ALT+F就可以了,然后选择上面四个型号中的一个,最后进BIOS输入DELL服务号就行了

网友A:
ALT F是什么作用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ALT F是什么作用?

DELL原厂BIOS刷完都会风扇狂转,会有提示的按下ALT+F就可以了

网友(2021-12-29):
引用 网友B:
DELL原厂BIOS刷完都会风扇狂转,会有提示的按下ALT+F就可以了

学习了,DELL刷完BIOS风扇狂转按ALT+F4。

网友:
学习了  之前有遇到过 但没有太注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