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索泰gtx950 2G雷霆版

楼主(2021-07-09):
求助这个5脚ldo 芯片的型号或参数 现在卡上的代码是uwsl 1脚3.3v输入 2 4脚接地 5脚输出2.3v 感觉不正常 取了芯片 直接提供显存供电1.5v 可以点亮 跑测试  求助这个电压是多少的 1.8吗!

网友A:
1.05v的,旁边有预留的电感位,装上就可以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.05v的,旁边有预留的电感位,装上就可以了

关键是具体型号不清楚 代码uwr0 活uws1 sc705封装

网友:
最怕这种小贴片,型号一样,代号都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关键是具体型号不清楚 代码uwr0 活uws1 sc705封装

要知道什么型号干嘛,这个供电本来就有两种方案

网友C:
这个应该是门电路,不是线性电压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应该是门电路,不是线性电压芯片

不是门电路 是ldo线性降压ic

网友(2021-09-09):
这个显卡的原理图有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