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460开机报错1802

楼主(2021-07-09):
开机提示无线网卡报错,这是原机自带的,第一次遇到这问题,请问要怎么解决

网友:
看能不能刷白名单BIOS,不行就换个无线网卡呗

网友:
是无线网卡的问题吧

网友:
找白名单bios    不好找就换卡

网友:
不行就外接个USB的

网友:
谢谢各位   刷工厂bios好了

网友:
自带的报1802 是BIOS问题。换过的才有名单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