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81M-DS2-d

楼主(2021-07-09):
主板开机,各路供电正常,vin2 没电压。哪位朋友有点位图,谢谢

网友:
找到了 。找到问题了。OR39 75K电阻断开‘’

网友:
现在就是不知道到哪去找75电阻,太大了

网友:
打算更换100K 电阻试试,不行再换。

网友A:
谢谢,刚才找到了个100K 的电阻,原装是75K的限流电阻,给样电压12V的,不知道100K电阻用得了不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谢谢,刚才找到了个100K 的电阻,原装是75K的限流电阻,给样电压12V的,不知道100K电阻用得了不,

OR39是VIN2吧,12V分压出来2V,你一个换100K,另一个电阻就得换500K,只要是电压2V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OR39是VIN2吧,12V分压出来2V,你一个换100K,另一个电阻就得换500K,只要是电压2V就行

我看了这个io芯片针脚图,图上标注vin2 是12V,我感觉应该是12v,然后论坛有个朋友就是说12V没有,换了电阻就好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OR39是VIN2吧,12V分压出来2V,你一个换100K,另一个电阻就得换500K,只要是电压2V就行

网友:
http://m.qpic.cn/psc?/V50yVxGU3M ... cwUU5VwzMKl06oPV8M0*qTn8MFPkp6bu3ZFx.AeABtnaCuCzCcHsiflZumH57u1H5ciCtxsRCmdZ*SMvl.SK8U!/mnull&bo=IAOVASADlQEBCS4!&rf=photolist&t=5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OR39是VIN2吧,12V分压出来2V,你一个换100K,另一个电阻就得换500K,只要是电压2V就行

http://m.qpic.cn/psc?/V50yVxGU3M ... cwUU5VwzMKl06oPV8M0*qTn8MFPkp6bu3ZFx.AeABtnaCuCzCcHsiflZumH57u1H5ciCtxsRCmdZ*SMvl.SK8U!/mnull&bo=IAOVASADlQEBCS4!&rf=photolist&t=5

网友C:
找到问题就好办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找到问题就好办了

拆下来测发现75K电阻阻值正常的。现在IO的在VIN2脚是1.1V 或者1.36V,电压是不是太低了?

网友:
VIN2电压1.3V或。1.1V 是不是不正常?
难道贴片电容问题?

网友:
换电容跑马了,ok!!谢谢

网友:
更换电容跑码后,再拿去装机又不跑码了,然后VIN2电压只有1.3V,之前跑码测得电压是1.8V。现在电压又掉下来了,是不是换的电容有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