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昭阳K22-80031不开机

楼主(2021-07-09):
客户拿来一台昭阳K22不开机,插维修电源电流10-80mA左右乱跳,应该是有短路,报好价拆机,单板直接点亮,原来硬盘坏了,测硬盘供电短路,烧机一小电容坏了,换掉装机收钱。

网友A:
电容短路都是捡钱的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容短路都是捡钱的机器

嗯  天天碰到就爽

网友:
不错,给客户也省了钱

网友B:
硬盘烧机要怎么烧呢?用几v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盘烧机要怎么烧呢?用几v?

给硬盘供电脚加个2V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