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分离合成]
戴尔G3-3579 LA-F611P REV1 键盘卡不充电可用的BIOS

楼主(2021-07-09):
戴尔G3-3579 键盘卡不充电的可以刷这个,因为这个板子充电芯片有两种,这个ME合成好了,开机快, 开机重启四五次后风扇狂转,按键盘ALT+F 然后重启进cmos设置输入后壳服务号即可。 戴尔G3-3579 LA-F611P

网友:
刷过,测试正常

网友:
已下载,好用,但一定要用130w原装电源

网友(2021-08-26):
我的是用适配器蓝屏  单独电池没事  是什么问题

网友(2021-11-02):
测试没问题!

网友:
我的也这样刷了好多都键盘卡 怎么回事

网友:
这个bios确实好

网友:
问下楼主既然知道充电芯片有俩版本为啥不说明是哪个版本呢

网友:
今天我也遇到这机型 ,电池不充电,BIos显示AC是180W,但电池一直在放电!

网友(2022-03-14):
95522H经验证可以充电也可以解决键盘卡顿问题

网友:
不行 还是不充电

网友(2022-05-27):
已经9538上可以开机 不充电

网友:
确定是95522芯片的吗

网友(2022-08-01):
楼主 不是bin格式  可以刷吗

网友:
下来试试,已经刷了好多了,都没有正常,希望这个能正常

网友(2022-10-23):
95522H亲测可以用,觖决了键盘卡顿,不充电

网友(2023-08-19):
下载试下看看,找了好多个不能用

网友(2024-06-02):
已测试,开机掉电。不会重启。

网友(2024-11-24):
这个BIOS是好的,开机快,我的是不充电刷了还是不充电还得继续查不是bios问题

网友(2025-07-31):
9538刷了 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