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三极管测量方法,请老哥区分我的方法是否对

楼主(2021-07-09):
我测的数据是以下,是不是我的方法错误,或者本身三极管为击穿,假如击穿的话是不是蜂鸣会响,或者是低电平的三极管,没有低电平时候。b和e为同路状态,,请老哥指教本人诚心学习,能不能留下v

网友A:
如果是NPN管子的话,说明C-E之间已经被击穿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NPN管子的话,说明C-E之间已经被击穿了。

问题,测试好多都是这种数据。三极管测好坏的话先区分npn和pnp吗。再进行测量

网友B:
好的不是只有两次数值吗  再说了内部要有电阻的话测的更不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的不是只有两次数值吗  再说了内部要有电阻的话测的更不准

你说的两次是不是红笔接b,黑笔接b这样测两次,还是说我多测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的不是只有两次数值吗  再说了内部要有电阻的话测的更不准

就是测时候只能红黑表笔接b极,分别去测

网友C:
有时候看是三极管,但时间不是三极管,你这个肯定不是三极管,可能是复合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
说错了,,,,,

那怎么才是正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时候看是三极管,但时间不是三极管,你这个肯定不是三极管,可能是复合管

复合管,不懂,主板这些不都是三极管吗

网友E:
先电阻挡,确定npn还是pnp,然后找到发射极插红笔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先电阻挡,确定npn还是pnp,然后找到发射极插红笔

哦。确定是npn才可以去测量

网友F:
先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确定是NPN型还是PNP型,红笔接基极,黑笔分别接另外两脚,显示压降0.6-0.7,为NPN型,反之为PNP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先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确定是NPN型还是PNP型,红笔接基极,黑笔分别接另外两脚,显示压降0.6-0.7,为NPN型,反之为PNP型。

确定什么类型,再判断好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