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打印机]
针式打印机 乱码问题

楼主(2021-07-09):
针式打印机 正常使用时突然乱码,检查电脑硬件,打印机,驱动,均正常,但是不管打印什么都是乱码,大家有遇到的吗?
电脑

网友:
驱动没有问题吗,自检怎么样

网友:
换条线试试呢

网友:
最好知道打印机型号

网友:
重装驱动 换个数据线

网友:
谢谢 大家 换了数据线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