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macboor air A1466 显示找不到电池

楼主(2021-07-09):
macboor air A1466
  i5 ,4G DDR3, 128G SSD,
新装了lion x,但是很卡盾,显示电池找不到,以前摔过,
卡顿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电池

网友:
找不到电池是有可能引起卡顿的,还是板子o

网友A:
对是因为电池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遇到过 电池没识别 卡顿的

网友:
好像i2c总线上的东西有问题都会卡,电池也是i2c总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是因为电池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我买了电池换上去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是因为电池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谢谢,买电池换上试试

网友:
今天整了一天的1369,它的电池和1466电池是通用的,测了十几块电池,发现装没电量的电池系统会很卡,有的还找不到电池,不显示电池图标,有一块还发出三声报警。另外还发现这款机器的CPU发热很严重。是因为充电?还是非原装硬盘?我都没做什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遇到过 电池没识别 卡顿的

谢谢  你的答复

网友:
是因为电池

网友:
有的是电池接口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