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80 R480 通病,不过隔离简单处理方法总结

楼主(2021-07-09):
方法是1是,拆掉U4301   U4302,,,RTS5455,,这三个,然后短接J13,  更换TYPE-C接口,这个接口好像会容易引起大短路,不知道什么原理, 这样子充电不好
2.是改装一个透导性的TPYE-C接口,网上有卖,
3.是找到一个料板更换RTS5455,,,听说这个芯片带程序,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,具体大家碰到可以实验,

网友:
111111111111就是这个

网友:
这个可以试一下

网友:
最好还是修电路,实在修不好再改装,有些客户是不接受乱改的

网友:
这个可以试试 下次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机器不能改装的吧,改装后充电有问题还是要修出来 能改装的好像就小米

网友:
楼主前两种方法都试过了?

网友A:
哪有那么多通病的通病,能不能修好吗?就算是通病就不能修吗?办法都是想出来的。谁说这通病那通病?论坛上的通病一个都没见到。通病帽子是不是你们自己扣上去?

网友:
交换E480全国联保1100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哪有那么多通病的通病,能不能修好吗?就算是通病就不能修吗?办法都是想出来的。谁说这通病那通病?论坛上 ...

通病很多人不会发出来的,自己留着,三板斧的人太多了,随便查下论坛就修好机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通病很多人不会发出来的,自己留着,三板斧的人太多了,随便查下论坛就修好机器了

说的不错。说的也是哈。全告诉人家自己赚不到钱,

网友:
这个都用上了,哈哈。

网友:
路过,我觉得还是修电路比较好点。

网友:
这款机器 充电包括保护隔离 用的是rts5455  代程序的  有时 直接连过去 会不充电,,

网友:
学习了,这样搞简单多了

网友:
这机器不能改装的吧,改装后充电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