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接的一台新款21寸的一体机,现

楼主(2021-07-09):
新接的一台新款21寸的一体机,现在量到有短路了但是没有图纸,求哪位大神有图纸,板号:8200129506

网友:
你说的短路是那个电路短路 。保护隔离的公共点还是3V 5V电感。。 这个鑫智造看下有没图纸。有图纸可以断开后级看下。确定一下是供电电路本身短路还是后级短路拉低了。。。    如果实在找不到图纸你可以用个小电压去烧机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