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502装系统,最后二分钟,必重启。

楼主(2021-07-09):
其他怎么操作都行,
排除安装盘问题,
排除小板问题。

给我整不会了,
不过我用的转接卡,

原装硬盘坏了,接上卡机。

补充内容 (2021-7-13 12:18):
20210711 更换原装硬盘后解决。原机系统版本低于10.13没有更新固件,所以不支持 转接卡。换原装硬盘解决。注意。转接卡要先用原装硬盘更新系统到10.13以上。然后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用转接卡要挑硬盘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转接卡要挑硬盘的吧

换了 三星  intel 都一样。估计不是

网友:
知道是硬盘那就买个原装苹果的不就行了吗

网友:
  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应该换个原装的试一下

网友:
先找个原装硬盘。。装系统。然后把系统升级到最高版本。。。注意是升级系统
然后在换改装硬盘装系统
试试

网友:
先买个硬盘试试吧!

网友B:
断网,终端改时间,时间改到那个机器发布后的一年内,比如date 050805082015.30

网友:
换原装硬盘。

网友:
估计硬盘不兼容。。。

网友:
接口问,跳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断网,终端改时间,时间改到那个机器发布后的一年内,比如date 050805082015.30

不是这个原因。 就是固件不支持 转接卡。

网友:
原装硬盘没有问题。也不是转接卡问题。只是原系统固件低于10.13 不支持。升级固件就好了。

网友:
没有搞过 不知道   那换原装的测试一下 排除一下

网友:
休眠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现在原装硬盘也便宜了,转接卡的问题多,发热量也大

网友:
这个还没遇到过,学习了

网友:
苹果硬盘坏的比较多死机蓝屏的好多都是硬盘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