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M CPU供电芯片EN脚0V,能否用+3V直接接入?

楼主(2021-07-09):
CPU供电芯片EN脚0V,能否用+3V直接接入?

网友:
故障为触发掉电,短接绿线和黑线不跑码,不出CPU电压,测供电芯片EN脚无电压。能否用+3V直接接入?

网友:
看看还有没有图纸看看  en去哪里了

网友:
其他供电正常了吗?EN脚连有一个管,拆掉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