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战精华之小新笔记本LA-E011P超级绝杀不上电维修

楼主(2021-07-09):
板号:

说来这个本子也是烦人,故障是EC待机条件都具备,按下开关后,EC也有发出PBTN_OUT。但没有触发,等我表针点到SLP_S4的时候,电压有3-3.1V,结果上电亮机了。
然后一通加焊EC,发现只要一插上电再按开关还是然并卵。
然后换掉了和S4相连的所有电路元器件,结果发现依旧然并卵。
然后开始叫老板娘娘订EC,发了个过来装上去结果不亮,难道EC是坏的?

还是换回原来的,原来的至少可以亮。
由于测电压什么的已经够烦了,全部弄了一通仔细想想发现S4只有3V会不会是有板层短路?
理由是万用表笔本身测量时带个0.几伏的电压,
再加上去后可能会使条件满足达到3.3。
后来就这样处理了:
把S4再接个3伏上拉,我找了个103电阻,然后飞到了3伏待机供电,结果经过多次测试都能正常开机。
103加在了PQ311的控制级,飞到了3V的待机供电上

PQ311控制级电压

亮机图

网友A:
这样做有个缺陷,从系统关完机后会自动开机。这点好麻烦,强关后电池也开不了
求大神解答

网友:
今天刚好遇到一台 屏不显示 的 结果屏线问题

网友:
好牛皮哦,自己改电路

网友:
看着好复杂 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这样做有个缺陷,从系统关完机后会自动开机。这点好麻烦,强关后电池也开不了
求大神解答

不受控制了,已经

网友:
要这么说只能说桥有问题,因为信号是上拉的,不是直接电压短接的

网友:
这样的搞法容易返修

网友:
就是桥的问题,这样搞返修必然的

网友:
要真是板层短路的话,还真的不好修

网友:
搞错了,删了,刚刚漏了个问题

网友:
强拉3.3V会造成关机后南桥不能正常内部拉低S3电压造成又重新上电开机,你换都换错原件了,S3.S4.S5是南桥内部发出的又不是外部上拉或EC发出的你换EC肯定不会好的,

网友:
碰到过的,表笔点上去就能触发

网友:
学习了  这个  经典

网友B:
不受控制,,,找个二级3.3上啦。。。真不行接地屏供电上
试试

网友:
手里有一个进系统功能正常的,就是关机自动开机,换了ec一样,发过去交换主板都没有换出来

网友C(2021-09-09):
大佬这个板子充电IC丝印是什么型号?我这个炸了,方便的话麻烦说一下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佬这个板子充电IC丝印是什么型号?我这个炸了,方便的话麻烦说一下谢谢

论坛有图纸的,你自己下分看看

网友:
可以用s4控制MOS管的导通来控制s3的开启,不知行不行得通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主无私奉献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楼主放个电试试!

网友:
换桥吧,这样搞还是要返修的。

网友(2023-03-09):
高手一出手,精彩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受控制,,,找个二级3.3上啦。。。真不行接地屏供电上
试试

这样不会开机的,前面都没电,后面怎么有电

网友:
加个转换管呢,能不能行

网友D:
楼主有联系方式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有联系方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