炫龙耀7000求改核显方法

楼主(2021-07-09):
独显坏了,装驱动蓝屏,有没有办法不用独显,或者改bios,谢谢了

网友:
7000-581型号的

网友:
不装独显驱动不就行了

网友:
这机子没独显 就少了灵魂了

网友:
你直接进入设备管理器把独显禁用就好啦

网友(2021-08-21):
楼主有备份这机器的EC程序吗?

网友:
楼主帮一下忙呗,备份一下EC的程序,你这机器应该是有一个显存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