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笔记本重装了一下系统有两个图标了

楼主(2021-07-09):
下面这个进不去!怎么删除图标啊?

网友:
微软键+R     msconfig输入这个----引导---把多余的启动项删除就好了

网友A:
有两个引导文件存在,进入系统后用WIN(窗口键)+R键,出现对话框后输入msconfig,在系统配置窗口,点击引导;删除多余那个,具体可以百度一下

网友B:
安装系统时,你没有格式化系统盘

网友:
看上去你现在两个引导文件,可以直接在运行里输入msconfig来删除的

网友:
启动和恢复引导表没删掉吗?重新分区。这没什么稀奇的。这是常识。

网友:
计算机属性,高级系统设置,启动和故障恢复,默认启动的系统,选好后取消下面的勾,确认,重启,

网友:
原先系统的小分区没有重新分区都会这个,设置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在运行里输入msconfig来删除

网友:
微软键+R,输入msconfig,点引导,然后看多出来的是谁就删谁

网友:
装系统之前先把ESP文件删除新建一个就OK了啊

网友:
管理工具里面的系统删除

网友:
装系统的时候肯定没有清除原系统的引导

网友:
两个引导文件导致的,网上有教程的

网友:
在此电脑上点右键  再点属性  高级系统配置   启动和故障恢复右边的设置 去掉显示操作系统列表的时间的勾 确定,下次开机就不出了

网友:
系统都没装明白吧

网友:
度娘说的比较明白

网友:
引导文件多了,要么命令msconfig/all删除引导  要么pe下删除所有的硬盘资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两个引导文件存在,进入系统后用WIN(窗口键)+R键,出现对话框后输入msconfig,在系统配置窗口,点击引导; ...

楼主介绍详细,真心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那是两个引导,删除一个即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安装系统时,你没有格式化系统盘
应该说,没格式化UEFL引导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