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3 页
胶没除尽,焊盘铲坏了

楼主(2021-07-09):
除胶有什么手法吗?
刀片刮得正起劲,没想锡点掉一片

网友:
要加热除胶,

网友:
除胶要和风枪200度左右配合刮

网友:
这个不是去胶掉的点~

网友:
看起来掉的空点

网友:
这下报废了 换板

网友:
你这个明显是胶还没融透流动就拔芯片了

网友:
看是不是空脚,空脚不用管

网友:
换板吧,报废了

网友:
这是个板载固态颗粒吧

网友:
你这波操作叫 除焊盘。

网友:
你是弄得挺彻底的啊,哈哈

网友:
需要一点点小 处理 大一点 就报废

网友:
Emmc很多是空点

网友:
你这波操作叫 除焊盘

网友:
应该没问题,上芯片试试。

网友:
这个是步步高h8s 家教机主板 掉点是必须的

网友:
这个有用的就几个脚 绝大部分都是空脚

网友:
不嫌麻烦的话你可以飞线

网友:
一般人是会放弃了 楼主加油

网友:
看看大多是空脚,应该问题不大

网友:
楼主是新手,还是偶尔失手的?

网友:
只融化下半部分,铲刀力气过大了

网友:
看起来像是空位点。我曾在芯片下面接了28条,过孔就在芯片下面,都是在里面断,接好之后拿回给客户,过了几天跟我说测试成功,数据完全走得过去

网友:
温度要调节好

网友:
啥也不说了,这波操作直接封神!!!!!

网友:
这好像是emmc,emmc本来就没几个有用的脚

网友:
来自: 中国
看上去好像许多空点

网友:
感觉你像是硬拔下来的

网友:
这要是弄好就牛逼了 楼主

网友:
有高清图吗。这样看着像都是空脚

网友:
这样是不是不能用了?

网友:
这大部分应该是空点啊

网友:
楼主可能就新手,可以加我,这种除胶需要一个刮胶刀,用200度挂掉周围的胶,然后用400度,等芯片周围芯片融化,直接翘掉芯片。

网友:
明显温度不够硬干,我还见过闪存掰碎的呢

网友:
这下头太了 多试几次就没关系 了

网友:
飞线苛 茜茜要械

网友:
飞线飞线飞线飞线飞线飞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