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显示器屏幕暗问题

楼主(2021-07-09):
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,开机只有背光这一边的屏幕亮,另外一半是暗的,高压  灯条的问题都排除了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向各位师傅请教!

网友A:
楼主是怎么拍出背光问题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怎么拍出背光问题的?

这机器开机就这样啊,直接手机拍的喽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机器开机就这样啊,直接手机拍的喽

怎么排除背光问题的?这除了背光没别的问题,怀疑楼主排除失误

网友C:
背光或者供电问题了,要拆过来查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背光或者供电问题了,要拆过来查查

我都换了灯条了,肯定拆开过了,就是感觉后面的导光板不能把光导到对面,修了好多年的显示器了,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排除背光问题的?这除了背光没别的问题,怀疑楼主排除失误

我都换了背光了啊,是啊,修了好多年的显示器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,所以上论坛请教一下大家

网友:
高压板换了吗?这明显电压不对。

网友:
导光板问题

网友:
个人认为:升压电路可能有问题,电压不够导致背光亮度不足。

网友:
背光坏了。找个一样的背光换

网友:
应该是导光板的问题,我也遇到过- . -

网友:
高压部分有问题

网友:
导光板不平吧

网友:
我这两个显示器也是这情况,只不过是上下。开始也是以为灯条问题,现在也无解

网友:
对,我手里压了好几个22寸显示器,都是左侧或者右侧发黄,虽然没有他的严重,拆了两个都是背光里面的透明亚克力导光能力变差了  发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