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TPN-C133充电问题维修

楼主(2021-07-10):
    大家好,挺长时间没发帖子了,但是从来没离开过论坛,学到了很多,分享了很多。
    今天分享的是惠普TPN-C133充电问题,原来故障是电池充电标志一会有一会没有,就相当于一会认到电源适配器,一会认不到适配器。版号LA-F841P.本子比较新,没有图纸,拆开了,换了电池,换了电源适配器,现象都是一样的,只能研究一下主板了,量电池接口数据线阻值正常,电压也正常。
先到论坛上搜了一下有关帖子,很多不过保护隔离的,量了一下,不是这个问题。后来搜索电源适配器识别,找到了相似的图纸,主板上有两个电阻,来识别外边插入的电源。找到了相应位置,量了一下电阻,有一个组织变低了,不能正确的识别到电源,一会认到一会认不到。重新根据图纸上的规格,换了一个电阻,问题就解决了。

网友:
没有图纸的机器确实不好修,能找到相近的也不容易,能修好发贴的更应该鼓励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到是很少见

网友:
电阻阻值是多少的

网友:
感谢大神分享的维修经验

网友:
能找到相近的也不容易

网友:
阻值多大的,你也说出来呀

网友:
师傅一出手就知有没有:kaixin:

网友(2023-12-09):
技术不错!感谢分享!学习了!

网友:
赞,没图纸,只能靠细心和经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