讯景HD7850维修求组。。

楼主(2021-07-10):
咸鱼280元买的一张讯景HD7850 3G.买回来是掉了几个电容,补上后能正常打上驱动,跑鲁大师也能过。12W左右。就是在跑3DMRAK和玩游戏时候一进去没多久,大概10多秒钟就提示驱动出现错误就回到桌面。。又不死机。。。
跑鲁大师正常,玩游戏和跑3DMARK直接退出,弹出驱动错误。换了很多版本驱动,最后从装系统都是这样子的。。。最后把显卡换到其他正常使用的电脑上也是一样的问题,才确定是显卡本身的问题。。
我估计大概率是BIOS问题。但是用GPUZ读取又是正常的。。明天只有先换一个低频一点的BIOS试一下,再把核心和显存电容换一下试试。。。还是不行就是由干核心了。。。看看大神有其他办法指点一下吗?

网友A:
没见过3G的7850!你说的应该是7950吧?

网友:
这种的基本不用考虑什么了 直接上BGA干核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见过3G的7850!你说的应该是7950吧?

嗯。对。是HD7950 3G

网友:
跑显存试试

网友:
显存跑过,一切正常PASS

网友:
主要是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,在百度也没有收到相似的故障案例。。

网友:
今天已经搞好了。。。。维修过程更我预估德差不多。全部金属电容更换,把掉件的贴片电容不补上。。然后就OK了。这其中发生一个事情。在淘宝买的60个3.3V820UF电容。换上去后开机居然断电保护。吓我一跳。后来一检查发现两组6PIN供电其中一组短路。又检查电源发现刚换上去的电容居然有一个直接短路,两个漏电严重。。。靠。。。后来全部有拆下来(不敢用了).又在旧主板上拆了一批一个个的测试后换上就一切正常了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