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怎么样完美拆苹果6cpu

楼主(2021-07-10):
本人再当学徒 就是cpu老是拆不好,装上去就是短路的不知道是不是温度太高了吹短路了还是其它原因,风枪快客800旋风430度吹的,如果360吹根本吹不动.请教下各位大佬
cpu

网友:
风枪快客2008

网友:
只能多练,这是基础工

网友:
每个品牌的风枪温度风速都有点差别 靠自己多练 熟了就好弄了

网友:
装上短路你拆下后是否连锡,安装CPU最好用松香,焊盘如果有掉漆归位动作不宜过大

网友:
多装吧,多练习,这种是靠感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