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A1708不认硬盘

楼主(2021-07-10):
J8600 6脚 SSD_BOOT_CONN_L信号对地了测量到CPU,已确定CPU短路了,有其他方法修复不,请教高手?

网友:
断开这脚试试可行

网友:
不行。接上去1.8v也不行、

网友:
烧,如果烧到CPU发烫就没办法,如果是其他电容敲了试试

网友:
换cpu吧没有太好的办法

网友:
cpu短路只能换cpu了

网友:
cpu不保了,得动它了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看,CPU挂没法修

网友:
U8640 拆了还短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