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HP 840 G2 6050A2637901-MB-A02笔记本开机过程分析

楼主(2021-07-10):
惠普840 G2 6050A2637901-MB-A02笔记本开机过程分析
1、 无电力设备在供电时(没电池和电源),通过3V的纽扣电池经过D4750来产生VCCRTC供给南桥的RTC电路(AG10、AU6、AU7、AV6、AV7)以及EC 68脚的VBAT供电,以保持内部时间的运行和保存CMOS信息。
2、 在插上电池或者适配器后,适配器输入电压PVADPTR经过L6305滤波、D6035过压保护、file:///C:\Users\ADMINI~1\AppData\Local\Temp\ksohtml10372\wps1.jpgfile:///C:\Users\ADMINI~1\AppData\Local\Temp\ksohtml10372\wps2.jpgQ6010隔离、Q6011保护后产生公共点。
3、 接着产生EC的待机供电(一般是线性电压,由U6100 MPS_NB670GQ_QFN_16P形成),在待机供电正常后,EC给晶振供电产生EC待机时钟,待机供电延时产生EC待机复位,EC读取程序配置自身脚位。
4、 如果EC检测到电源适配器,会自动发出信号开启3V/5V待机供电,再经电路转换成南桥的待机供电(VCCSUS3_3,V5REF_SUS),然后由EC的85脚发给南桥一个叫“RSMRST#”的信号通知南桥待机电压正常;如果EC检测不到适配器(电池模式),EC需要收到开关触发信号后,才会去开启南桥待机供电,以节省电力。
file:///C:\Users\ADMINI~1\AppData\Local\Temp\ksohtml10372\wps4.jpg5、按下开关,EC收到开关信号后,延时发送一个--的开机信号给南桥PWRBTN#脚。
6、 南桥的8个待机条件正常且收到PWRBTN#信号后,依次拉高SLP_S5#SLP_S4#SLP_S3#
 7、SLP_S5#SLP_S4#控制产生内存主供电等,SLP_S3#控制产生桥供电PLL供电总线供电,也有SLP_S3给EC,由EC控制产生各路供电;总线供电VTT_PWRGD供给CPU后,CPU发出GFX_VR_EN开启集显供电,SLP_M#控制产生ME模块供电VCCME(不支持AMT时,此电压与总线供电连一起)。
8、EC延时发出信号或者由其他电路转换来开启CPU的核心供电VCORE)。
9、CPU供电正常后,桥发出型号开启独显供电,这个有时候在复位前,有时候在复位后,不固定。
10、CPU供电正常后,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CLK_EN#,通过转换后开启时钟芯片,产生各路时钟全部送给桥;桥发出时钟给各芯片、插槽,同时返回一个33M给自身CLKIN_PCILOOPBACK
11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GOOD最终送达桥的SYS_PWROK脚,表示cpu供电正常。
12、EC或外部电路转换,延时产生PWROKMEPWROK给桥,表示桥供电和总线供电都
OK。
13、PWROK和SYS_PWROK在桥内部相与,产生PROCPWRGDDRAMPWROK给CPU,并同时(也可能是延时)发出PLTRST#PCIRST#信号。
13、PLTRST#通过电阻分压产生CPU复位RSTIN#,CPU正式开始工作。(也有不是分压的)

网友:
很不错的资料

网友:
这个是抄的?

网友(2024-03-27):
thanks you very muc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