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华硕飞行堡垒ZX60V背光亮没图像维修【已修好】【更换显卡无果】

楼主(2021-07-10):
这台机子是前几天一个同行拿来的,说是给别人修过修不好
拿到我这来,说能开机但是没显示?
自己拿到手先开机看看,开机3秒亮屏没,背光有亮没图像还真是,先换个屏试试结果还是一样,好吧屏线又换还是一样,那么问题就出在主板了
拆机过程差点吧后盖的轴片弄坏了太暴力了点
拆下来看见U4502处被动过
主板型号:GL502VN 2.0

配置是i5-6300HQ独立显卡1050-4G机器
打开点位看看图像开启是否正常,结果看点位图一个脚位挨个检测电压都出来了?难道是显卡不成???算了先放着先修外星人的
外星人的简单问题短路没几分钟就搞定了又回来搞这机子。
回头修这台机子,又重新上电检测仔细测不能太分神了

接屏通电。优先测试转换电压不正常·测试发现+3VSLCD有时候1.6???【说明这有时候有图像】难道哪里原件不良导致拉低了电压?
看点位图追这信号来源,

CPU旁边有个5脚转换有个+3VS这个不管继续查发现显卡旁边有个NCT7717u的6脚转换芯片,就他了,先测试电压1、3、、4、5脚正常1.6V?明显不对,追查4脚来源发现R7810这个电阻一边是+3VS一端是DGPU PD#这是电压没过来开启?
万用表测试这个电阻阻值已无穷大不对劲,先找了个10K电阻换上去不行,变成电压直接不能过来了。电阻又去找料板上面一样的显卡拆下来换上去试试【换显卡差不多花了一个半小时】排珠太难了
结果到后面换上去还是一样没有,那就说明电阻不对。我傻了,有个一样主板为什么不看看料板子上阻值多少?电阻拆下来测试阻值只有5.26K卧槽好吧从这个电阻换过去电压正常来回两端都是3.3. U78015脚电压1·3·4·5脚正常了都是3.3说明这电阻换错了,接屏测试触发上电电流1.56-1.385-1.49亮机差不多2秒多点亮了图像马上出来进BIOS
写的不好肯能有点乱,希望各位大佬耐心的看完下。新手维修过程有点乱

网友A:
你竟然去做显卡。。。同行拿给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竟然去做显卡。。。同行拿给你

没办法一开始没判断好

网友:
这个没有图纸查看电阻阻值的吗

网友:
论坛保安前来报到,火前留名

网友:
能修好久行啊,走弯路很正常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走弯路很正常呀 有时候就是靠蒙了

网友:
技术牛逼呀。。。要是我 我就
显卡先

网友:
为什么不先直接飞个3.3v过去呢?

网友:
我打赌这个显卡是1060   3g的  你信不信

网友:
走弯路了 还好最后搞定了

网友:
厉害呀 这都给你查到了 点位图 我不太会看

网友:
楼主走弯路了

网友:
我手上有这个机器强行关机自动触发折腾好几天了还没有搞好,难搞

网友:
一些小东西坏了确实难找。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电压强开,可不可以呢。换显卡还是技术好。没出问题。

网友(2023-12-12):
3.3V直接干过去会不会显示哦

网友:
最终能搞好还是好的

网友:
厉害,还是整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