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开机只有一个鼠标,黑屏

楼主(2021-07-10):
除了重装系统一般处和处理

网友:
重装系统处理

网友:
1、同时按shift+alt+delete键或shift+ctrl+esc键调用任务管理器程序。
2、打开任务管理器,再选择”进程“选项卡,在进程中找到 explorer.exe 个进程。
3、点击结束进程按钮,再点结束该进程。
4、点击文件-新建任务。
5、在弹出框中输入”explorer.exe“,再点确定。
进去后,先最近安装软件删了,如果都不行的话就重新安装更快

网友:
f8
最近一次正确配置

网友:
试试安全模式能进去不 不行就没救了

网友:
一般都是捆绑软件导致的

网友:
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

网友:
重装系统最省时间

网友:
看安全模式正不正常,如果不正常就没办法了,重装把

网友(2021-08-16):
没重要资料的话就重装吧,会好用些

网友:
如果有资料要备份,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进PE,然后备份数据,这种情况最好重新安装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