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常用软件]
不定时蓝屏怎么办

楼主(2021-07-10):
不定时蓝屏怎么办
蓝屏怎么办

网友:
换硬盘换内存,实在不行换CPU,换主板
hejie0412
除了了机箱和显示器都换

网友:
这个问题太大了

网友:
以前碰见过除了楼上说的那些以外,换电源也可解决。好像是某组电压输出不稳。

网友A:
系统,内存都有可能
东哥NB
看看硬盘有无坏道,没有可以做个系统试试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系统,内存都有可能
看看硬盘有无坏道,没有可以做个系统试试

网友:
线重新做个系统试试 不行在检查硬盘

网友:
看看蓝屏代码

网友:
这个问题可大可小

网友:
先换系统再换内存 CPU 主板 有独显换显卡

网友:
硬盘有坏道,可能性大

网友:
曾经一块技嘉主板,也是不定时蓝屏,更新bios解决

网友:
先软后硬 先换系统后挨个换硬件

网友:
蓝屏代码贴出来

网友:
可能性太多,主板 CPU 内存 显卡 硬盘 电源,貌似除了机箱以外都能造成电脑蓝屏

网友:
蓝屏有代码,查代码看看什么故障

网友:
挨个来试试1从做系统2再换内存3换个硬盘 不行的话就是桥、CPU 问题了

网友:
说说我遇到的一个奇葩的情况, 轻薄本上固定螺丝太小,卡得很松, 总是过段时间就疯狂蓝屏,从新固定一下就好了, 后来发现了这个问题,就找了颗大帽子螺丝固定后解决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