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急急急!苹果笔记本硬盘在PE里面显示一把小锁,求教怎么解决

楼主(2021-07-10):
急急急!苹果笔记本硬盘在PE里面显示一把小锁,求教怎么解决,现在硬盘不能格式化,也不能删除。

网友:
用苹果PE进去看看能抹掉不

网友:
试试吧,不知道好使不,
1、右击-更改设备状态-只读
2、右击,清除扇区数据

网友:
用自带的recovery进去,实用工具里试试抹除

网友:
第一次见到这样的

网友:
mhdd  清零试试吧 不行就没必要折腾了

网友:
删除分区就行了

网友:
要想不删除数据的情况,要么用自带的RE尝试清密要么……找数据恢复硬保数据吧

网友:
是bl锁吧

网友:
进苹果的Recovery去处理。不要用winPE

网友:
这个进PE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把

网友:
苹果系统抹除.

网友(2021-08-10):
没见过这个锁,苹果系统应该有对应的PE吧

网友:
新版系统的数据加密功能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