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用 普通口转type-c 谁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

楼主(2021-07-10):
维修用的转换头,,,这个芯片烧了。上面没型号,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的 4脚输出 5脚输入 6,7接地 1.与8应该是控制脚 2,3脚应该是反馈
芯片上的丝印被磨掉了
芯片

网友:
生产厂家技术保护,型号都擦掉了,,无法知道型号了

网友:
这玩意弄个好用的,别修了

网友:
买个二楼的。这种工具一般都是Diy作品。主要硬伤就是质量太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