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K45D插电大短路维修

楼主(2021-07-10):
今天接到一台华硕AMD的K45D,客户描述不开机,接手后插电3安大电流,心中一喜好久没见过这电流了,跟客户报价后留机维修,紧接着拆机,测量各电感对地果然不出所料直接烧鸡大法,随便往MOS管附近一模果然很是烫手,直接更换后:擦电~~开机~轻松秒杀

网友:
大短的机一般还是好修的

网友A:
大短路 。维修的最爱吧

网友:
短路 。维修的最爱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短路 。维修的最爱吧

未必哦,像蓝天的主板大短19伏大概率会直接把CPU干掉,结局就是白拆还得装回去

网友:
发财电容,只要不是cpu干挂了。

网友:
热成像了解下 不用烫手

网友:
大短路好修,我们都喜欢

网友:
电容短路才是捡钱,Mos管短路的搞不好就是白干。

网友:
大短路好修,

网友:
这个还要烧啊!大短的先用放大镜看一遍,基本都比较明显。毕竟捡钱这活用放大镜看比较容易!哈哈!

网友:
发财电容,好修。

网友:
给钱的活呀

网友:
大短路是不是最好修的故障呀?

网友:
送钱机器,,,,

网友:
短路的机器知道不烧U 都是捡钱一样。。

网友:
这就是捡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