萌新问一下 cpu供电芯片可以替换不同型号吗

楼主(2021-07-10):
今天没事学修主板的时候,发现手头上这个主板大概率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。 型号是 ISL95824HRZ 手头上只有别的 ISL型号的cpu供电芯片,不知道这个能跟哪个替换呢? 还是必须得是一样的芯片才可以

网友A:
我也是学徒有什么多多指教

网友:
当然不行

网友:
还是老老实实找原型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是学徒有什么多多指教

自己从头学实在太难了。自学了好久,才感觉刚刚能着手自己查找问题

网友B:
我也是找原芯片更换,不敢乱换,就怕出了问题到后面更加没法判断是不是原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是找原芯片更换,不敢乱换,就怕出了问题到后面更加没法判断是不是原芯片的问题

悲剧啊,一个芯片10块钱,运费还要5快,都快跟芯片一个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