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型号CC240LV1D,竖条花屏,遇到好几个了

楼主(2021-07-10):
遇到好几个杂牌24的显示器,都是新款无边框的,有平面的和曲面的, 屏贴纸好像都是这个型号CC240LV1D,   PCB上印NTXP240FHDPV1D,满屏竖纹花屏,偶尔顶部有一小条画面显示正常,有的逻辑板上还有电流声, 应该是通病,有没有谁能解?

网友:
这种故障,普通维修是修不了的

网友:
玻璃板损坏,或者tab微短路,放弃吧。

网友:
供电电路查一下

网友A:
今天仔细量了下,逻辑板上VGH,VGL都正常,5V和15V会有轻微的不停跳动,5V转15V的电感上有电流声,但是5V和15V都没短路。DC芯片也换过,

网友:
你搞定了吗?这个屏幕好像是通病,我也收到很多个了

网友:
我今天也接到一台这个屏
同故障 通电逻辑板有噪声 发烫
目前没资料估计是废了
后面再仔细看看

网友B(2021-09-15):
今天我也遇到了

网友:
遇到好多的,这种普通的维修搞不定的,需要专业设备了,都放弃了

网友:
是不是排线缺陷造成的短路?

网友:
这应该是屏幕本身的问题吧

网友A:
我这已经5台了,都是同型号屏,5V升压电感发烫,有电流声,找不到短路点,搞不定,

网友:
一般都是屏幕坏    放弃吧

网友:
有一个三极管发烫

网友:
估计边条坏了 你弄不 了   的

网友:
我最近也是有收到一台是这样的,本人觉得屏坏,结果卖给别人当料板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这已经5台了,都是同型号屏,5V升压电感发烫,有电流声,找不到短路点,搞不定,

试试用可调 提供对应电压验证一下呢

网友:
我今天也遇到一个不过我这个是细横线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试试用可调 提供对应电压验证一下呢

可调电源接上15V电感,没有电流声,屏幕还是花屏,也没哪里发烫

网友:
实在是无力吐槽了。国产。。呵呵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调电源接上15V电感,没有电流声,屏幕还是花屏,也没哪里发烫

一般显示不正常的 基本都是屏出问题

网友(2021-10-23):
我也遇到了,但是没有什么电流声,基本测试了没有异常。5V正常升压16V也正常的。没有什么地方发烫。就是花屏。

网友D(2022-01-26):
我也收到几台,谁有办法分享下

网友(2022-02-27):
液晶屏问题可以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今天我也遇到了

液晶屏故障可以技改修复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收到几台,谁有办法分享下

液晶屏问题可以技改。19①17658895

网友:
我碰到2台,都是一模一样的问题,花屏竖线,客户都是不要了,我拆开对换过驱动板,状况一样,看到我这里就死心吧,屏问题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液晶屏问题可以技改。19①17658895

怎么改?改了能好?

网友:
有修好的么?我这儿也有两台花屏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今天仔细量了下,逻辑板上VGH,VGL都正常,5V和15V会有轻微的不停跳动,5V转15V的电感上有电流声,但是5V和1 ...

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可能是屏玻璃内部Y短路  这个可能修不了,需要专业设备才能搞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可能是屏玻璃内部Y短路  这个可能修不了,需要专业设备才能搞定

我修过大屏的这种Y短路,两条排线分别断开  看一下是哪一侧短路   确定后可以把故障一侧的Y供电去掉 方法是撕掉X去Y的供电COF的边缘十几根。小屏没试过

网友:
这问题挺多的

网友(2022-03-29):
这个,应该是屏的问题了,上镭射机可能修好

网友:
这应该是屏幕涨价后熊猫卖的一批23.8残次屏,返修率百分之三十到五十。只要装这屏的不管什么牌子都坏

网友(2022-05-11):
真是学习的好地方    不错  不错

网友:
撕模块断Y

网友:
割一刀可解决

网友:
这种修不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