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主机板 N1996 故障

楼主(2021-07-10):
V星主机板 N1996,后期更换过总电源(摘旧联想电脑的),加装独立显卡、内存、固态硬盘

前一段时间发现台式电脑关机后,开关指示灯一直在闪烁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之后按照网上关于“V星主机板 N1996面板线示意图(如下图),重新对主板面板线进行连接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近期发现电脑加电,电脑风扇和电源风扇就开始转,按开机键才开机
关机后电脑风扇和电源风扇就也转,必须关掉电源才能停止!

网友:
V星主板上的 N1996,是在澳大利亚销售许可证的编号,绝大多数V星主板上都印着,主板型号,一般在V星的 MSI 商标边上。楼主这个板子,看样式很可能是老的 LGA775 平台,如果不是大问题,就对付用着吧。买个二手的估计也就几十块钱,没有维修的价值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