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技嘉1060显卡图纸 显卡对地阻值为0是不是短路???

楼主(2021-07-10):
今天接修到一块显卡,技嘉 1060,在论坛下载了技嘉1060的图纸,结果对不上板子上的零件号,想问一下下载显卡的图纸和BIOS需要根据显卡板号下载吗?还是直接根据牌子和型号去下载就可以了?显卡有板号吗?貌似主板上面没有找到像板号一样的标识,如果找显卡图纸有更好更准确的方法还请说明一下。还有哪位同行有这个显卡的图纸可以分享一下,看哪个图纸可以跟板子的零件号对得到,谢谢!

这块显卡拿来时说是短路故障,测量各个电感对地阻值发现四个显卡核心供电电感阻值都是0,用欧姆档去测量阻值是0.7左右,本人用的万用表不是福禄克,用的优利德万用表,不知道测量得是否准确,这样的数值算是短路吗?记得之前看过相关教程讲过,高端显卡对地阻值为0也是正常的,就不知道这个显卡对地阻值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了。本想着上电测试看是否会掉电,可是上电测试不掉电,但是显卡的风扇也没有转动,不管插不插12V电源供电线都是一样的,测量显卡供电电感和显存供电电感也是0V,过一分钟左右去摸核心供电芯片有点微热。断电测量上下管都是好的,怀疑是不是供电芯片的问题,于是就去查显卡核心和显存供电芯片的原理图,显卡供电芯片型号是:NCP81174,显存供电芯片的型号是NCP5230。显卡供电芯片的30脚VCC是5V,6脚12VMON是1V左右,EN开启信号是0V,芯片供电似乎不正常,但也不敢确定;开启信号没有不能正常工作,跑线路发现EN脚是跟一个三极管【不确定是三极管还是mos管】的C极相连的,三极管的B极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LM358的1脚,1脚是out1,测量是0v,接着测量反相输入端的电压大于同相输入端,所以是0v,修到这里就不知道怎么修了。还有在测量显卡上面的电容时也发现有几个电容两端阻值为0,不过那几个电容好像是跟显卡供电相连的。最后把四个电感都拆下来了,电感前级对地阻值是400多,后极还是为0,开机测量显卡核心供电芯片开启信号还是0V,这个显卡到底是短路了还是没有短路呢?高端显卡和中等低端显卡的对地阻值、欧姆档阻值多少属于正常阻值,多少可以判断短路?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判断并检修,还望朋友们提供帮助。求助中!!!

附上显卡图片

网友A:
这阻值为0本来就正常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阻值为0本来就正常

阻值为0是正常的啊,不过你这个点位图是技嘉1060显卡的点位图吗?如果有图纸和点位图麻烦给一份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阻值为0是正常的啊,不过你这个点位图是技嘉1060显卡的点位图吗?如果有图纸和点位图麻烦给一份呗

是的,给米就可以

网友:
给米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修显卡才是考验人的水平,没图纸照样可以修。有图纸点位图修笔记本有什么难的,还不是简单的跟小学数学一样。

网友:
阻值为零是正常的,越高端阻值越低

网友:
恭喜 这款通病 显存短路 核心带走一套

网友C:
用表现在高端卡量阻值基本没啥用了,接可调电源烧,发热严重的就是挂了反之就是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表现在高端卡量阻值基本没啥用了,接可调电源烧,发热严重的就是挂了反之就是好的

接可调电源少,最高可以用几V烧?一般发烫严重,电流有多少算是短路挂了呢?

网友:
首先得判断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继短路

网友:
高端卡很多测量阻值是0 的

网友:
图纸便宜卖了啊。市场价的一半

网友:
新显卡阻值打不出来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核心值低不是很正常吗

网友:
1060的12V对地450左右,5v再300以前,1.8V也在200左右,pci供电在100左右,闪存供电在9以上

网友(2021-09-22):
遇上一模一样的卡,一模一样的故障,楼主的这个卡搞定了吗?

网友:
上电没反应核心有点微热可以盖白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