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HP TPN-C133 接上适配器用几分钟就断电了

楼主(2021-07-10):
今天收到HP TPN-C133笔计本电脑客户说接上适配器可以正常用过3分钟左右时间然后就关机了,再开机就开不了,我拿到机器检测和客人说得一样,具体情况是开机桌面提示正在充电,大概过了三分钟的样子机器就自动断电了,可以自动开机但是亮三秒钟就自动断电了,接上电流表,显示为1.33A是充电电流,开机电流表跳到0.012A,机器掉电,电流表跳到1.3A左右的跳变,单独用电池正常,主板有个电压,5V 3.3V 13. 3V(电池电压),按开机键后也只有这三路电池有电压,当我拔了电池后再开机又重复此问题,但是只用电池开机可以正常使用,我在想当开机的时候首先要有内存供电,但是内存电感没有电压,没有思路了,有没有群里的兄弟碰到过这个问题,求助 谢谢

网友:
补充一下直接接电流表不接电池的待机电压是0.006A 按一下开机键是0.010A过一会就掉电了又回到了0.006A, 电池拔了之后再接上电池开机,机器会重起两次,然后开机显示CMOS错误然后过一会就会自动进入系统了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昨天刷了bios也不行

网友(2021-10-07):
我也遇到同类问题了 楼主解决了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