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B85-PRO-GAMER 重启,一亮LOGO就掉电的

楼主(2021-07-10):
华硕B85-PRO GAMER 反复重启, 亮LOGO后就掉电的   有时到WINDOWS的LOGO下就掉电的  这样干就O了

把这两个移下去

在把这个移到右边

这板还有EC的

最后把BIOS和EC都放上,供给有用的人
asus B85-PRO-GAMER-ASUS.z ...

asus B85-PRO-GAMER-ASUS.zip

网友:
前面两张图看不清,下面有大图,图下标好了位置。最后面有BIOS,BIOS和EC打在一个包里面了,节省你们的分。

网友:
通病,ME供电异常,楼主是改电路了,幸运了,如果电压高了,会烧ME芯片(南桥)

网友:
两个电阻移下去看不明白 移下去哪里啊?

网友:
ME老毛病了

网友:
是不是me供电不正常导致的。

网友:
楼主能说下原理不?

网友:
很幸运,桥没问题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无私奉献

网友:
啥原理呀  讲下科普下

网友:
这主板通病

网友:
楼主运气好,桥没有坏,这个板子4成桥会坏

网友:
这是什么呢?

网友:
配个电路图多好

网友:
我也没看懂 然后看下面的评论说的是 这主板的 供电问题吗?然后改了组备用的.

网友:
没有资料是搞不了的

网友:
这个华硕b85主板的me供电易坏,是个老毛病了,解决方案论坛里以前都贴过。难道一个个都懒得搜吗?

网友:
高手,都不知道表达什么。移来移去。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这主板通病,改电路

网友:
大神666学习了

网友(2021-08-21):
本来是开机掉电的,但是刷了这个EC ROM后开机没反应了不知道咋回事

网友:
跑65还没显就重启,改了还是一样,再下载个BIOS试试

网友:
BIOS文件应该是坏了,写了返而没反应了

网友:
不好意思,是我自己选成EC文件写错了,BIOS是好的

网友(2021-11-06):
桥有可能会击穿~~

网友:
没看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