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技嘉Z77 HD3不断重启,不跑码

楼主(2021-07-10):
技嘉主板Z77-HD3,启动后间隔约4秒反复重启,诊断卡0.0闪动,不跑码。强行上电,12、5、3V能一直保持供电,但仍会重启。
CPU核芯电压约1.1、核显电压约0.9,内存电压1.5正常,3.3转1.8V正常,1.5转1.06V正常.
IO旁边的检测电压2.0V,2.0V,2.0V,0.9V,1.5V,2.8V,1.35V没发现异常
DRAM_PWROK信号1.5V正常。
CPUPWROK信号1.0V正常。
复位信号-PFMRST,-CPURST,-PFMRST2,-PCIE_RST都是3.3伏,正常。

刷了不同三个地方收集到的BIOS后,故障无变化,更换BIOS芯片再刷也一样。

感觉供电正常,复位正常,两个晶振波形也正常。

没思路了,求指导!

网友:
更换图中圈起来的三极管

网友(2021-12-28):
这是什么?说清楚一点

网友:
PG信号你测了吗,
前两天我修的技嘉G1B5的症状和你的很想,开始各路信号都测了,都没有问题,最后还是刷BIOS就好了

网友:
以前修过 好像一个三极管不良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附近

网友:
感觉和我修的板子一样,电压,复位时钟都有,不知道查哪里了,没有示波器,只有万用表查了

网友:
还是某个PG信号不良

网友:
看SLP信号是不是在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