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6 小米8换硬盘卡米高价求解决方案

楼主(2021-07-10):
小米6正常机,换其它机型旧UFS硬盘刷工厂包不开机卡米,换全新硬盘刷工厂包可以正常开机,但再刷官方MIUI包卡米不开机,高价求单换硬盘方案,不要讲换套件,那太没技术了,测试过几款小米红米新款高通机都这样,有方法私聊我,高价求。

网友:
ufs格式化看看…

网友:
怎样格式化?

网友A:
听说刷工厂包可以的。没有包也没实验过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听说刷工厂包可以的。没有包也没实验过。

工厂包可以开机,官方包  卡米

  没有解绑或者没有原字库底层数据  根本不行

网友:
底层数据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底层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工厂包可以开机,官方包  卡米  没有解绑或者没有原字库底层数据  根本不行

原开机字库编程器拷贝到新字库一样卡米。

网友:
9001模式试过没

网友C:
9008吧?刷了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9008吧?刷了一样

会不会硬盘规格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