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85M-D2V/d2v-si的3vsb被拉低

楼主(2021-07-10):
今天遇到一片技嘉b85主板,3vsb被拉低到1.5到2伏之间,待机桥烫手,有时既然能正常开机,怎么整!开机针脚电压不稳定,小3伏!

网友:
开机后做个系统看看,桥待机就热可定不正常,可能没死透

网友A:
3vsb被拉底大概率是南桥逼了。你可以断电测量一下南桥对地阻值。

网友:
南桥是短路了,有时既然能开机!!你说奇怪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vsb被拉底大概率是南桥逼了。你可以断电测量一下南桥对地阻值。

拆下io后,待机南桥不发烫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