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20-00928-A这个地方是

楼主(2021-07-10):
820-00928-A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短路的。我把电容去掉还短路。是不是就是短路的。哪位师傅知道。指导下谢谢!

网友:
找个点位图看看啊   看看是什么电压 直接对地应该不正常   这种芯片周围都不可能是低阻值的

网友:
这个点位图没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