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玻封二极管什么参数?

楼主(2021-07-10):
电脑主板散热器接口旁的玻封二极管有知道规格参数的吗?

网友A:
不是稳压管的话,一般是4148

网友:
1N4148

网友:
一般是4148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是稳压管的话,一般是4148

我的这个有问题
现象是关机后风扇一直转

网友:
太感谢大家了吗赞一个

网友:
怎么获取下载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这个有问题
现象是关机后风扇一直转

电源风扇CPU风扇系统风扇???确定是主板问题??!高级电源管理?

网友:
一般都是4148,

网友:
是一般都是 1N4148

网友:
4148的。很多线路都在用

网友:
主板标D时1N4148居多,ZD时为稳压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