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R15-6050A2940901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21-07-10):
插可调电流0.04几A,按键盘上的开机键无反应,拆机目测板子无进液无烧伤痕迹,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在键盘排插上开机仍无反应,板子大电感上的3.3V,5V,1.0V都已出来,初步判断EC这边没问题的,有问题这几个电压不会出的。按以往的经验小米的板子不接电池接可调会自动上电的,这个只出了3.3V,5V,1.0V,问题应该在桥那边或者说U那边。接下来也就查查桥的SUS电压是直接的电感上的电压还是经转换管转换的电压,转换没问题基本就凉凉,因为RTC电路不进液一般不会坏的。打开鑫智造查图,果然U的SUS模块电压P3V3A由电感上的P3V3AL经14脚芯片转换的,P1V0A是直通,这两个电压都正常,又打了下晶振有起振,心里凉了半截,估计是要对U干上炮碰碰运气了。还有两个信号没查RTCRST和SRTCRST,鑫智造有PDF的点位图,一打电压居然是零伏,什么情况?仔细看,上拉电阻居然没有,被磕掉的谈不上,被人为取的也看不出来,管它的补上先。图上是20K找苹果料板上的10K补上,插电有3.3V了,但仍没自动上电,心里还是有点凉。再看待机电流变成0.021了,感觉有戏,再用万用表在键盘排插上一扫,电流起来了。以为OVER了,装机又不开机了,再拆机,键盘排插一扫,又上电了。尼玛,原来本身就是键盘问题,开机键在键盘上,上家价钱跟客户没谈弄所以取了那两个电阻,还居然看不太出来。所以RTC电路不仅进液受潮会出问题,人也会让它出问题。

网友:
我还有一台小米没修

网友:
这都能研究出来,要是我,估计没这心思研究这么细

网友:
人为是不好搞得

网友:
有图纸还好修些 ,没有图纸才老化

网友:
这个做工还不错,太细了。

网友:
捣鬼的机器确实不好搞啊

网友:
小米跟苹果的PCB板差不多,都是用的黑板,没有点位还真不好修。

网友:
鑫智造好用的一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