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7000 花屏 !!!

楼主(2021-07-11):
联想y7000花屏 屏幕 屏线已排除!遇到的说下!
window

网友:
显卡问题吧,你把独显禁用试一下就知道

网友:
会不会挖矿显存超太高了?

网友:
显卡问题。。换个几个

网友:
顯卡問題,估計挖了不少時間

网友:
显卡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:
是显卡吧,换下试试

网友:
这么明显 显卡问题啊

网友:
显卡挂了估计

网友:
不是核心就是显存问题

网友:
不带集显?

网友:
有可能是显卡问题。。

网友:
感觉这个好像显存问题

网友:
外接呢 应该还是显卡这块。。

网友:
早上遇到一台飞行堡垒也是这样。

网友:
找显存了。

网友:
买到矿机了?显卡或者显存吧

网友:
应该是显存坏的多

网友:
显存或者屏幕问题吧

网友:
小花显存,大花 显卡

网友:
看着像显存 跑MATS看看

网友:
遇到一台这个问题cpu核显坏的